[求助] PLL 电荷泵电流与相位噪声和稳定之间的额关系

楼主(2015-10-20):
求PLL 的电荷泵充电电流和相位噪声以及和和该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相关方面的资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参考这篇文件

网友:
没有噪声的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理解起来比较简单,简单的可以用PLL的闭环带宽来解释。
    1、稳定性方面,根据巴克豪森稳定性判定原理,只要在PLL闭环带宽处(开环的跨越频率,也就是开环增益为1时候的频率值)的相位裕度足够(一般要求超过60度),环路的稳定性就不需要过多考虑,但是我们知道PLL的闭环带宽与PLL中的很多参数相关,例如电荷泵充放电电流,LOOP filter中的RC值,VCO的电压频率增益以及分频比N的值。而零极点却至于loop filter中的RC值相关。为了便于理解,假定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窄带PLL,此时PLL的闭环带宽和零极点均为定值。如果此时改变电荷泵充放电电流的值,那么势必会影响PLL的闭环带宽,在零极点不变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其相位裕度,如果增大电流,环路稳定性会变差,反之亦反。
    2、相位噪声方面,充放电电流对相位噪声的影响要从系统级的角度来考虑,上文提到,如果改变充放电电流,势必会影响PLL的闭环带宽,如果增大闭环带宽,对抑制VCO噪声有好处,如果闭环带宽减小,则对抑制其他模块的噪声有好处,这就是对PLL相位噪声的影响。
    3、当然上述仅是定性分析,如果从定量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就涉及到很多计算,不过目前该套理论已经很成熟了,只要多花点时间,肯定可以搞定的。
    4、对于宽带FS的设计,PLL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例如如何保证KVCO的恒定性,改变了外部的晶振频率该如何保证环路的稳定性,改变分频比N的值又该如何保证等。

网友(2025-12-03):
博主后面找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