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瞬态分析和ac分析的区别

楼主(2015-10-20):
请教一下,哪位可以解释一下,电路仿真中为什么需要瞬态分析、瞬态分析的本质是什么,和ac分析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时域分析一个频域分析
时域分析就如同你用示波器看一样,频域分析则是通过幅频相频去确定系统的稳定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我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