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MMIC和RFIC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5-10-20):
rt,thx~

网友:
RFIC 基本上还是用的集总电路的分析方法
MMIC需要考虑分布效应,可以简单理解成将很多板级微波电路的设计方法搬到了芯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MMIC中的管子尺寸比RFIC中管子尺寸大很多,数量少很多,MMIC也是用cadence仿真么,还有请问这一行做下去收获大不大,thx~

网友:
个人观点:
MMIC: 60GHz above;典型产品60G wifi,车用雷达
RFIC: 10MHz~20GHz;典型的产品从NFC FM到Bluetooth wifh到LNB
20GHz~60GHz,随便怎么称呼,RFIC MMIC都行

网友:
从频率角度,RFIC普遍比MMIC低,RFIC一般是MHz,MMIC是GHz的
从功率角度,RFIC比MMIC一般要低很多
从设计角度,RFIC更像是传统的搭电路,MMIC需要用到很多微波电路的设计方法
从价格,RFIC一般都比MMIC低
RFIC偏民用,MMIC偏军用
MMIC用ADS仿真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学习了。非常赞同。

网友:
MMIC  我理解成了 mix mode 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Me too

网友:
Monolithic Microwave Integrated Circuit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MMIC沿用的是板级微波电路的设计方法,就是无源器件多,有源器件少,芯片上一堆传输线、耦合器之类的微波电路的东西。而且频段高了有源器件的可用功率增益比较低,很多电路结构确实不需要很多管子。
硅基MMIC的主流平台还是Cadence,电磁场仿真需要集成第三方工具如SONNET(这方面6楼的老兄可能有话要说),无源结构仿真得到S参数再带回Spectre里面和有源器件进行仿真。也有些人用ADS做硅基的MMIC,而且ADS这几年开始支持OA的文件格式,应该也是想在硅基集成电路这一块分点羹。GaAs、GaN工艺目前的MMIC主流工具是ADS.
如果你是在学校里面混,我肯定建议你搞,未来十年应该还是个研究热点。至于商业上就不好说了,虽然频率高了带宽会上去,但是也说不准市场什么时候买账。

网友(2022-02-07):
我理解是millimeter wave IC,就是我们常说的毫米波,频率30G到300G,主要区别就是里面用到了很多传输线的射击方式,不同于RFIC对单个电感,电容,电阻的认识。

网友(2023-11-16):
我觉得和工艺方面关系很大,砷化镓,氮化镓的算MMIC;而硅基的R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