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金悬赏解决synopsys icc ic compiler2012.06-SP2安装问题方法

楼主(2015-10-21):
2000资产

32位虚拟机系统rhel4.8安装ICC2012.06时遇到问题,ICC启动不了,试了3个论坛中三个破解方法的license 及scl的11.9 , 11.6, 11.5, 11.4 ,10.9等版本都一直提示图中的问题,求大神给解决,谢谢了!

网友:
按照安装指导,记得有一步是测试license是否ok的,可以把那个结果发出来看看

网友:
32位系统还是64位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是32位的

网友:
scl_v11.5/linux/bin/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
启动后看下synopsys.log
再分析具体原因就很简单了。

网友:
嗨,按照下面的步骤链接

1 Linux 操作系统选择
初步选定为 CentOS-6.5-x86_64-bin-DVD1.iso,虚拟机为 vmware10,安装好后可以根据学习笔记 onenote 中的设置 win7 和虚拟机共享文件夹的方法设置相应的共享文件。
最终的安装好的虚拟机系统在 E:\my_centos,备份在 E:\centos_backup\my_centos,安装光盘在 E:\centos_backup。用户名:wter_centos   密码:123456
2 使用 installer 安装
此处使用的是 installer3.1
直接解压缩 installer3.1 至/home/water/synopsis/installer,打开 setup.sh 会弹出安装窗口,选择安装源,选择安装目录后依次安装 scl、dc,pt。注意 scl 此处是 synopsis 的 license 管理软件。
所有的软件均安装在/home/water/synopsis/下对应的文件夹下。使用的是 SCL11.5
3        安装问题的解决
3.1 安装文件选择
一般 synopsis 中的安装文件有 common,linux,amd64;common 是必选的,32 位 linux 选择 linux,64 位选择 amd64。
3.2 缺少 ld-lsb-x86-64.so.3
Lmutil error: lib64ld-lsb-x86-64.so.3: bad ELF interpreter

Issue:
You are trying to check the license server status with this command on a certified Linux system:

cd /var/opt
[Enter]

./lmutil lmstat -a -c /var/flexlm/adskserver.lic
[Enter]

You will receive the following error:

/lib64/ld-lsb-x86-64.so.3: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Solution
You will need to install the redhat-lsb library by running this command as root:

yum -y install redhat-lsb
3.3 缺/lib/ld-lsb.so.3
Objective/Summary
We do get this error when the 32-Bit LSB package is not installed on the PC or the LSB linker/loader shared library ls-lsb-x86-64.so.3 is not present.
Notes
Install the 32-bit LSB package and you may need to create the LSB linker/loader shared library manually as a symblic link to the Linux dynamic linker/loader shared library. Below are the commands to do this.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ln -s /lib/ld-linux.so.2 /lib/ld-lsb.so.3
3.4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你如果运行了其他的 license,或者运行了该版本的 license,可能已经打开这个端口,关掉 license,重新打开应该可以解决问题(lmdown)在 etc/hosts 添加:
虚拟机 IP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但是,最终终止于(3.5)
03/25/2014 20:01:40 (snpslmd) ------------------------------------------------------------------ 03/25/2014 20:01:4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3/25/2014 20:01:44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03/25/2014 20:01:44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3/25/2014 20:01:44 (snpslm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03/25/2014 20:01:44 (snpslmd) Siteid: 19688, Server Hostid: 005056348db7, Issued on:
12/28/2012
03/25/2014 20:01:44 (snpslmd) ------------------------------------------------------------------ 这说明,license 已经启动。

3.5 解决“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问题

问 题 已 经 解 决 。 主 要 是 参 考 如 下 网 址 :
http://www.artwork.com/support/linux/eth0_configuration.htm 具体而言,我之前的问题在于本机的硬件(网卡)命名,以及网络连接。
(1)        license 是利用 flexlm hostid 进行认证的。而 lmhostid 默认读取有线连接网卡,因此不能无线网卡的 mac 地址。
(2)        不仅如此,网卡还必须用双绞线物理连接到网络上。
(3)        我的 notebook 上有两个网卡,原来的命名分别为 wlan0 和 eth1.  这可以从 ifconfig 看到。此时 lmhostid 显示
为空""。 如上面的网址提到,这是因为 flexlm 总是寻找名为 eth0 的网卡所致。找不到,就返回空值。
(4)        我打开编辑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将eth1 和wlan0 修改为eth0 和 wlan1. 如上处理后,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就可以正常启动了。红色部分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4 安装 formality
Common  amd64  linux 均需要安装。且在运行的时候,需要切换到一个工作目录才可以运行。
启动过程:
cd /home/water/synopsis formality &
5 解决 virtuoso 与 synopsys 的端口冲突问题
在 端口中使用  hostname  命令查看 hostname 比如我的是:promote.cache-dns.local 在 /etc/hosts 中添加红色一行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127.0.0.1   promote.cache-dns.local

然后在/etc/sysconfig/network 中添加红色部分网关
NETWORKING=yes
HOSTNAME=localhost.localdomain
GATEWAY=你的机器 IP
6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alias         lmli='/home/water/ic615zl/ic616/tools/bin/lmgrd         -c
/home/water/ic615zl/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water/ic615zl/ic616/oa_v22.43.018 export CDS_ROOT=/home/water/ic615zl/ic616 export MMSIM_ROOT=/home/water/ic615zl/mmsim13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water/ic615zl/mmsim131/share/license/license.dat:/home/water/syn opsi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

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

CDS_ROOT/tools/bin

CDS_ ROOT/tools/dfII/bin

PATH

#ncsu-cdk-1.6.0.beta setup export HOME=/home/water/ic615zl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LOAD_ENV=CWDElseHome export CDK_DIR=$HOME/ncsu-cdk-1.6.0.beta

#synopsys dc
alias zdown="/home/water/synopsis/scl/amd64/bin/lmdown"
alias         zs1="/home/water/synopsis/scl/amd64/bin/lmgrd
/home/water/synopsis/license/synopsys.dat"         -c
alias         zs2="/home/water/synopsis/scl/amd64/bin/lmstat
/home/water/synopsi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SYNOPSYS=/home/water/synopsis/dc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water/synopsi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PATH=/home/water/synopsis/dc/bin

PATH         -c

#synopsys pt export PT_HOME=/home/water/synopsis/pt export PATH="/home/water/synopsis/pt/bin:"$PATH

#synopsys fm export FM_HOME=/home/water/synopsis/fm export PATH="/home/water/synopsis/fm/bin:"$PATH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vcs="vcs" alias dve="dve" alias pt="primetime" 注意:每次新加的软件的 license 目录,请统一放置 LM_LICENSE_FILE 声明中。

启动命令顺序:
zs1   注意等启动过程完成,如遇端口打不开提示,请输入 zdown,等一分钟再重新输入 zs2
dv &   启动 design vision virtuoso &  启动 ic616

最终的软件打开图

convert DHCP to static IP
http://www.unixmen.com/quick-tip-configure-static-ip-centos-6-5/

楼主:
已解决,可能是license问题 还是谢谢回复的各位,就把信元发给第一个回答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惭愧,没有帮到你啥。

网友(2016-01-21):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否是synopsys.src文件的缘故,如果是,请问是哪个版本的synopsys.src呢?

网友C(2017-03-10):
回复 网友D:

请问:redhat-lsb.i686 去哪里找?

网友(2017-07-02):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9-04-03):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warning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redhat-lsb.i686 去哪里找?

yum源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