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引线键合

楼主(2015-10-21):
如图所示:  为什么会出现A和B两种压焊呢?A类型的压焊有缺点吗?会不会造成短接呢?个人认为B类型压焊才是正确的(虽然有些偏)。求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A是终点
B是起点

楼主(2015-12-14):
回复 网友A:
将终点的线形放到起点会不会容易造成断裂?

网友(2022-02-25):
A点有问题的,2nd焊点没打在球上,容易断裂,

网友(2022-04-02):
从图片看,这是属于两种打线工艺,A扁平的是铝线工艺,第一焊点是扁平状的。B是铜线或金线球形焊接工艺。你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做实验的补焊或者其它?
  A焊点超出了PAD区域,有短路和漏电的风险,可靠性有问题!

网友(2022-09-15):
A 楔形焊接  B  球焊    在芯片PAD上要用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