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ick_up在layout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1):
如题,谢谢大伙

网友A:
載流子收集環,即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非常感谢

网友:
就是MOS管的body端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衬底接触或者阱接触

网友:
MOS的第四端,substrate

网友:
CMOS 管的第四端 substrate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載流子收集環,即ring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