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使用DC综合时,出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10-21):
本人最近在学习DC综合,在check design后出现warning:In design 'decoder', cell 'B_0' does not drive any nets,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如何解决,并且在设置输出延时时,出现Error: unknown command 'out[2193]',不知如何解决,望有大神指点综合代码如下:
`timescale 1us/100ns
module decoder(out,clk,clear,row,column);
input clk;
input clear;
input [6:0] row,column;
output [16384:1] out;
reg [16384:1] out;
reg [14:0] index;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ear)
begin
  if(!clear)
    out <= 0;
  else
    begin
      index = (row+1) * (column+1);
      out[index] <= 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warning没事,  error应该是你键盘误敲了东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敲键盘啊,我通过Attributes —> Operating Environment —>Output Delay来设置输出延时,但是显示就是那个unknown的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