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ompiler 遇到的問題~請問這有高手嗎

楼主(2015-10-21):
進行CTS 出現
warning: Design 'chip' has '2' unresolved reference.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use "link" command UDI-341
CTS UnSuccessful, Aborting clock_opt

Warning ICC ha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your design. use "report_suggestions" for details PSYN-1067

執行 report_suggestions

     MSG ID incidents override code Message
PSYN-1072         5    1633749524  scan chains no in scandef detected during initial placement this can hurt
                                                     clock speed and routability of your design because placement considers
                                                     scan nets to be just like any other net.
                                                      suggestion: make a scandef file and note all register
PDYHN-1096       1    28023782       scan chains no in scandef detected during initial placement this can hurt
                                                     clock speed and routability of your design because placement considers
                                                     scan nets to be just like any other net.
                                                      suggestion: make a scandef file and note all register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該怎麼修???????????

楼主:
推一下~版上有高手嗎

网友:
ignore,scan chain reorder相关,没啥看的,

楼主:
ICC 是否一定需要進行scan chain 也就是要讀scandef , file 呢??
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A:
如果有scandef,在placement 阶段可以选择reorder或者不reorder,如果无scandef,那在place时ignore reorder就行

网友:
不是必须的, 不想做也行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scandef,在placement 阶段可以选择reorder或者不reorder,如果无scandef,那在place时ignore reorder ...

请问具体的命令是什么,谢谢

网友:
请问icc PSYN-1072这个报错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