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第三章自举的方式增大输入电阻

楼主(2015-10-21):
(图片)

网友:
sansen书上自举那段,我记得当时推出来对上的,今天再推了一下没对上。

先说方法吧
电阻1 2之间设为Vx,列节点电流方程。第二条式子是输入等于输出。
联立解出来。
然后求出输入阻抗表达式。

我推出来零点式子的分母是两个电阻并联,而sansen是串联。

而极点是由于运放到达gbw点导致无法强制使得输出等于输入,因此两个极点在相近位置,假如增益到0时,输出为0,则可以推出极点。

最精确的方法是直接将运放闭环频响带入计算,同样列节点电流方程。

楼主:
回复 2# azeee你好!能不能帮忙列下式子。你说的方法好像推不出来啊?感谢!

楼主:
回复 2# azeee你推的方法跟我的一样,我推出来也是两个电阻并联。这种等效显然是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求赐教,显然的错误是哪儿错了

楼主:
回复 5# azeee 运放是应该是非理想的,那么输入怎么等于输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你带个增益1000的运放看看输入输出差多少。

楼主:
回复 7# azeee 我觉得输出和输入应该这样,vout=A(s)/(1+A(s)).vin。随着频率的升高,运放的实际增益会越来越小,vout和vin差的也就越多。所以不能用虚短!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推的没错儿,我也差不多推出来了,方法跟你的类似。你后边的等效提醒了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