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6 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5-10-21):
用installscape安装ic616,总是弹出如下的框,提示需要指定安装盘 release disk 1。但是我指定到CDROM1之后,还是无法识别,仍然弹出这个框。用base和hotfix都试过,是同样问题。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么,求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把所有CD的Kits內的檔案放到CDROM1

网友:
回复 网友A:

kits是都在CDROM1中阿

网友:
it seems that you have only the hotfix files.
to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you need IC6.1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