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布线时报错

楼主(2015-10-22):
Internal error:Sub-system:TIS,
File:/quartus/tsm/tis/tis_phisical_timing_api.cpp,Line 4193
Found Physical Timing arcs with no logical equivalent.
Need to create a drived calss to handle these arcs

网友:
File:/quartus/tsm/tis/tis_phisical_timing_api.cpp,Line 4193
去看看4193行的逻辑,
综合过了,布线不过的话,一般都是资源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现在利用率只有40%左右。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时序过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