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用Two-stage Amplifier当做比较器的缺点

楼主(2015-10-22):
想知道,像这种最基本的N-type two-stage 比较器,其实它有什么缺点?欢迎大家讨论讨论,发表观点。
理论上,‘正’端的输入电压只要比‘负’端的输入电压(参考电压)大,输出端则为高电位,反之则为低电位;但我比较困惑的是:假如输入‘负’端的参考电压比MOS的门槛电压Vth还小的话,或者说共模输入电压都比Vth还小的话,理论上比较器应该就挂掉不能用了吧,但在实作的时候不管‘负’端或‘正’端的输入电压有多低电位,依然可以当比较器使用,为什么这样?

Two stage amp

Two stage amp

网友:
NMOS,即使VGS=0, ID会接近0,但不会是0.
没有任何器件能做到关断电阻无穷大。

网友:
实际使用中Vref的变化应该不大吧,如果如你所说Vref<Vth,比较器确实不正常工作了,这时候应该用PMOS输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先不考虑比较的速度。这个OP增益我做到了60+dB,我把stimulate的结果跑出来,感觉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啊。还有尝试过‘正’端给了DC=0.3, ‘负‘端给了DC=0.1,输出也是能达到高电位(3.3V)。 所以感覺就是很困惑。
PS:模拟结果绿色的曲线是输出,黄色是’负’端输入,红色是‘正’端输入,power supply是3.3V,process是.18

网友:
  实作 是simulation ?
一般cmos 低压是使用 pmos ,
pmos + nmos 是做 rail-to-rail input
你 simulation 切换是 1.5v .nmos 还工作阿
你可以跑  sinwave  0~0.7v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假如先不考虑比较的速度。这个OP增益我做到了60+dB,我把stimulate的结果跑出来,感觉还 ...
引用 网友B:

   已经不正常了吧,响应速度那么慢

网友:
動很慢 多少還是有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