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知道关于用two stage amplifier当做 比较器的缺点

楼主(2015-10-22):
想知道,像这种最基本的N-type two-stage 比较器,其实它有什么缺点?欢迎大家讨论讨论,发表观点。
理论上,‘正’端的输入电压只要比‘负’端的输入电压(参考电压)大,输出端则为高电位,反之则为低电位;但我比较困惑的是:假如输入‘负’端的参考电压比MOS的门槛电压Vth还小的话,或者说共模输入电压都比Vth还小的话,理论上比较器应该就挂掉不能用了吧,但在实作的时候不管‘负’端或‘正’端的输入电压有多低电位,依然可以当比较器使用,为什么这样?

Two stage amp

Two stage amp

网友:
理论上那样的话就是不能用的,你要比较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两个输入端的共模范围,确定是用N还是P,仿真结果应该是即使那种情况下也还是有一定电流偏差,从而可以继续比较,但实际中可能一干扰就挂掉了……

网友:
同意2楼  理论上不能用
楼主所说的“能用” 大概就是扫个DC然后可以发现输出由高低电平吧?这不算能用,你至少要考察一下运放的增益带宽之类的吧?你的比较器难道没有比较精度和速度的要求吗?
就像你说的 这里是NMOS输入对管  它有一个输入共模电平的下限  假如你要比较的两个电压交越点比这个下限还低  你只能换PMOS输入对管
建议你把allen的第8章好好看看  把比较器的一些基本概念搞清楚

楼主:
回复 2# 暮若幽荷  回复 3# fightshan

谢谢你们的回复。

假如先不考虑比较的速度。这个OP增益我做到了60+dB,我把stimulate的结果跑出来,感觉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啊。还有尝试过‘正’端给了DC=0.3, ‘负‘端给了DC=0.1,输出也是能达到高电位。 (⊙﹏⊙)b,看来得去看看书了。

PS:模拟结果绿色的曲线是输出,黄色是’负’端输入,红色是‘正’端输入,power supply是3.3V,process是点18.

1

1

2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allen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P.E.Allen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中文版可以买到第二版第三版的英文版PDF论坛上随便都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