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片上变压器 用calibre提取参数时 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2):
现在用umc 0.18工艺做一个片上Transformer
这个是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然后这个是设计的版图

transformer版图

transformer版图

我在用calibre2009进行参数提取的时候这样设置对不对?

pex参数提取设置

pex参数提取设置

为什么参数提取之后calibre中没有电感呢?
后仿真的 s参数 和我之前用HFSS的模型仿真结果很不一样。
请问应该怎样提取Transformer初级和次级的自感和互感参数呢?

网友(2019-07-04):
片上变压器在cadence中仿真吗?用hfss或者adsEM仿真更准一点吧?

网友(2019-11-08):
cadence提取寄生参数时没有提取电感的,要用hfss和ADS

网友:
calibre提取不准确,需要用电磁场仿真软件提取s4p

网友(2022-08-02):
请问下版主,你自己画的transformer该如何通过LVS啊

网友(2023-02-13):
calibare R+C+CC不能提取电感和互感,用电磁仿真,利用二端口参数计算自感和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