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片上Transformer 用 calibre进行pex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2):
现在用umc 0.18工艺做一个片上Transformer

这个是原理图

然后这个是设计的版图

我在用calibre2009进行参数提取的时候这样设置对不对?

为什么参数提取之后calibre中没有电感呢?

后仿真的 s参数 和我之前用HFSS的模型仿真结果很不一样。

请问应该怎样提取Transformer初级和次级的自感和互感参数呢?

网友:
so far 感觉calibre一般不提电感的吧。。。我们是做EM simulation...

网友:
你这个methodology就不对....
calibre提不了电感,用电磁场(EM)仿真工具,比如ADS、momentum、hfss、EMX...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是想做一个片上Transformer, 需要流片验证,之前我也用HFSS仿真过模型,现在在考虑用assura 4.10 的RLCK进行自感和互感提取,不知这样做可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在ic5141里面有没有其它方法进行自感互感参数提取?

网友:
不可以!也没有必要这样

回复  totowo

   谢谢!   我是想做一个片上Transformer, 需要流片验证,之前我也用HFSS仿真过模型,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比较科学的办法?

网友:
你的电感都用hfss仿过了,这一段线就不要提取了

回复  totowo

    有没有比较科学的办法?
引用 楼主:

网友(2018-07-08):
这一段线就不要提取了~!!

网友(2020-04-26):
大家 我是个小白 想问一下楼主 原理图里面电阻怎么和版图对应的呢?它们在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