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新手请教关于uncertainty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在PR流程里,关于uncertainty的设置,请问,在40place,50CTS,70ROUTE和PT中,一般都如何设置?
是不是梯状设置,越来越严?

不懂这个uncertainty的意义何在,比如40place阶段我设置了300ps,70route我设置了150ps,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一头雾水,求助大家,谢谢

楼主:
刚才大概了解了下uncertainty的意义,设置uncertaity是因为还没有做时钟时,为了模拟时钟树信息上的不确定性,所以加入了uncertaity,在CTS之前,加的严一些,也就是set_clock_uncertaity值大一些,这样require time直接会减掉uncertaity值,所以require的值会变小,un设置的越大,也就是更悲观,优化力度更大一些,而之所以为什么PR流程中越来越放松,是不是因为时序越来越准的原因?继续求助,上面说的不对的也请不吝赐教

网友:
就是margin,通常是倒三角形状,即前紧后松 , 最后满足signoff标准即可

因为从pr的flow来说,越到后面越悲观, 比如route比place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