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全局时钟资源的使用方法(转载)

楼主(2015-10-22):
之前一直是做低端的FPGA产品,时钟也是低速的时钟。所以几乎不用考虑原语等时钟缓冲。
最近学习了一下全局时钟的使用方法,感受很深,收获多多,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能提出宝贵的建议:

全局时钟资源的使用方法 全局时钟资源的使用方法(五种)(转载)

1:IBUFG + BUFG的使用方法:
IBUFG后面连接BUFG的方法是最基本的全局时钟资源使用方法,由于IBUFG组合BUFG相当于BUFGP,所以在这种使用方法也称为BUFGP方法。
2. IBUFGDS + BUFG的使用方法:
当输入时钟信号为差分信号时,需要使用IBUFGDS代替IBUFG。
3. IBUFG + DCM + BUFG的使用方法:
这种使用方法最灵活,对全局时钟的控制更加有效。通过DCM模块不仅仅能对时钟进行同步、移相、分频和倍频等变换,而且可以使全局时钟的输出达到无抖动延迟。
4. Logic + BUFG的使用方法:
BUFG不但可以驱动IBUFG的输出,还可以驱动其它普通信号的输出。当某个信号(时钟、使能、快速路径)的扇出非常大,并且要求抖动延迟最小时,可以使用BUFG驱动该信号,使该信号利用全局时钟资源。但需要注意的是,普通IO的输入或普通片内信号进入全局时钟布线层需要一个固有的延时,一般在10ns左右,即普通IO和普通片内信号从输入到BUFG输出有一个约10ns左右的固有延时,但是BUFG的输出到片内所有单元(IOB、CLB、选择性块RAM)的延时可以忽略不计为“0”ns。
5. Logic + DCM + BUFG的使用方法:
DCM同样也可以控制并变换普通时钟信号,即DCM的输入也可以是普通片内信号。使用全局时钟资源的注意事项全局时钟资源必须满足的重要原则是:使用IBUFG或IBUFGDS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信号从专用全局时钟管脚输入。换言之,当某个信号从全局时钟管脚输入,不论它是否为时钟信号,都必须使用IBUFG或IBUFGDS;如果对某个信号使用了IBUFG或IBUFGDS硬件原语,则这个信号必定是从全局时钟管脚输入的。如果违反了这条原则,那么在布局布线时会报错。这条规则的使用是由FPGA的内部结构决定的:IBUFG和IBUFGDS的输入端仅仅与芯片的专用全局时钟输入管脚有物理连接,与普通IO和其它内部CLB等没有物理连接。 另外,由于BUFGP相当于IBUFG和BUFG的组合,所以BUFGP的使用也必须遵循上述的原则。

全局时钟资源的例化方法
全局时钟资源的例化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是在程序中直接例化全局时钟资源;
二是通过综合阶段约束或者实现阶段约束实现对全局时钟资源的使用;
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用户只需按照前面讲述的5种全局时钟资源的基本使用方法编写代码或者绘制原理图即可。
第二方法是通过综合阶段约束或实现阶段的约束完成对全局时钟资源的调用,这种方法根据综合工具和布局布线工具的不同而异。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没有用过。

网友(2017-07-24):
正好到处找呢,刚好找到这份,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