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仿真不收敛问题!!!!

楼主(2015-10-22):
用smic 工艺设计了电路,仿真时碰到了修改MOS管宽长参数后不收敛。例如: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只要改动MOS管宽长参数就会仿真不收敛!!!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啊

网友:
一般不会的。
单位有没有搞错,floating节点有没有

网友:
仔细检查,通常没问题,我扫过SMIC的MOS管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这个应当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20-09-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