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PMOS是怎样结构?就是GS的短接的PMOS吗?能用来做电源和地之间的clamp吗?

楼主(2015-10-22):
GDPMOS是怎样结构?就是GS的短接的PMOS吗?能用来做电源和地之间的clamp吗?

楼主:
是这样的连接吗?最近的项目fab说用gdpmos做VDD与GND的clamp,给了个PMOS,未连接,也查不到资料,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GDP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很奇怪FAB给我的VDD-GND方案是GDPMOS的clapm,但是6V的GDPMOS的vtr,vh,泄放电流时的电压都在12V以上,这样6V系统不挂了嘛

网友:
vdd 与GND之间用的是NMOS,gg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我也觉得用GCNMOS或者GGNMOS,可能FAB弄错,我再q确认一下。顺便问一下您,GGNMOS和GCNMOS做clamp有什么区别呢,性能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GCNMOS比GGNMOS性能上好很多,前者触发电压低,与后者有相同的会跳电压,而且导通均匀,能够让管子绝大部分都导通,能够快速的泄放ESD,而后者触发电压高,有可能只有部分管子导通,其余的没办法导通,所以导通不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B:

NMOS开启比PMOS麻烦,会比较集中,容易烧坏!

PMOS的ESD相对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我这个项目FAB没提供GCNMOS,我们能自己画吗?电容一般取多大,电阻非要是poly电阻吗?用rnw电阻行不行。

网友:
好贴。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网友(2020-10-22):
谢谢,从中学到了不少

网友(2023-08-16):
GGNMOS会有snapback,一般不适用于power pin的clamp,GDPMOS没有snapback,不会出现风险,但是需要注意clamp电压会不会导致内部电路device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