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的corner仿真问题

楼主(2015-10-22):
正在做一个低通的sigma delta ADC,在TT corner下性能调的基本达到要求,可是仿工艺角corner时,发现各个corner下性能差异较大,有的谐波很不好,有些是PSD的低频部分有很大的翘起。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么?

个人感觉,运放和开关在各个corner下的性能会有差异,而由于SDM是个环路,这些差异对最终性能的影响很难判定。我对运放做了更改之后,有些corner下性能得到改善,但是另一些会更加恶化,现在不知如何是好。。。

真诚求教!

网友:
应该还是运放的建立时间的问题,具体就是带宽和slew rate一些corner下不够。

网友:
把你的谐波图贴出来应该更好分析。

网友:
continuous time? discrete 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离散S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公司没法上传附件。。。

我仔细看了下,在TT下PSD的低频和谐波都比较好,但是好几个corner下低频处上翘都很严重。

这个低频成分怎么理解呢?看各种书和paper好像没看到对这个的分析,应该也不是offset造成的(因为TT下基本没有这个现象)。对于音频应用来说,这个低频成分是否可以舍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木有大神给分析下,低频上翘应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
这个低频应该还是你前面运放的offset;比如说你有一个直流成分,虽然很小,但1mV可能就让这个翘起来了。  另外你的FFT点数不可能无限大,所以你就看到低频有个翘起,可能在100HZ处反而噪底比较低。
    另外,你肯定已经知道,很多器件的flick噪声就是低频比较高,虽然你做普通tran仿真看不到,但肯定是实际存在的。

网友:
你先试试其他模块用电路,op用理想运放看看corner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