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reate_floorplan 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22):
create_floorplan 时,port/terminal无法定位到相应的IO位置上,如何操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pin不在格点上,edi中saveiofile后,再读入,会出现pin偏移,重新create floorplan,loadiodfile可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在iCC中使用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之后还是没解决。

网友:
我发现2013.03 以后的icc都有这个毛病, 目前我也没搞清楚怎么搞定
退回到2013.03以前的版本 就ok,create_floorplan完了, terminal自动在pad的port那里创建

2013.03以后的 port,terminal到处乱跑,造成很大的io delay,是有点搞
知道简便方法的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