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相位曲线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10-22):
最近在学习一个LDO电路,仿真出如下增益相位曲线,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并分析一下
1. 反馈系统是否稳定单纯分析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达到指标就够了吗?

2. 在上面的图片中,应该是引入了左半平面零点,这个零点对系统有影响吗?

3. 在做瞬态负载响应仿真时,在低负载的情况下出现抖动的原因是什么那?

3. 在spectre做PZ分析时,为什么显示不全那?

网友:
是不是带有attenuation buffer的LDO驱动?

网友:
虽然我没学过LDO  但是看波特图   左半平面零点就是用来频率补偿的 使得相位交点延后了   因为零点对频率的作用比幅度大  所以图上  很明显看到  在第一非主极点附近 相位增加了  而幅度变化基本不变  所以改善了相位裕度。    所以左半平面零点和相位裕度不是分开看得 。
另外输出 低负载时会抖动  应该是输出级的输出阻抗不够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