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ROM的电源连不上的问题,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

楼主(2015-10-22):
在icc中,有两块rom, preroute_instance的时候遇到一堆的 warning如下: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Net:VDD(wire on layer :M4[31])
waring: wire dropped because obstruction, (Net:VDD)(Layer:M4[31] is blocked by ((91.220 14.600) (91.60 15.090))(net:null)(Layer:metal1Blockage[218])(PGRT-030)
导致ROM的电源没有连上strap或rail,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或者可以在cadence里面手动连接电源吗?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7-02-16):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2019-11-30):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么

请问上面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22):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