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实现权重电流

楼主(2015-10-22):
绿色框MOS通过给确定的电流来产生偏置电压,给右边三个支路提供偏置电压。
              右边三个支路要实现电流比为1:2:4。
我的问题是一般镜像都通过并联MOS个数,这里通过串联MOS个数来实现。相比并联,这种串联精度应该不准吧?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连接?

网友:
是不是跟输出的电位有关系?

网友:
你确定右边三条支路,串年电路nmos的 source都是去gnd么?

网友:
是不是电流很小,W/L极小,为了layout方便,就用串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讲具体点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电路里是串联NMOS最下面一个源端接的是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联每个NMOS管 w/l=0.6/0.18 ,个数M=1,  电流大概5uA.  算小吗?

网友:
是不是电流很小,W/L极小,为了layout方便,就用串联了
引用 网友C:

   即便这样 如果如果用串联得到不同比例电流也不精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来的想法有些不对。

三个电流都被上面的nmos的偏置到一个Vgs电压,然后每路的Vds都是Vgs减去一个串联nmos上的压降。
根据id~vds 公式,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准的。

另外问一下是DC的时候1:2:4,还是AC的时候1:2:4?

网友:
   肯定的,由于体效应存在,串联的一组MOS管的阈值电压不同

网友:
肯定的,由于体效应存在,串联的一组MOS管的阈值电压不同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串联的L总和并不等于单个L与串联个数相乘  因为S/D会向Gate下面渗透

网友:
设计觉得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的时候,AC还没有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