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异步端口约束该怎么写啊,有图。

楼主(2015-10-22):
本设计为一个从机芯片,有主机对其进行多种协议的读写,我截取了其中一种借口的读写。
因为是异步读写,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芯片的input_delay 以及各信号之间怎么卡位,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钟,以前没坐过这样的,还请大家多赐教。

网友:
显然是用func 信号上升沿 去约束 A D SEL 以及OE的hold 么, 用func的下降沿去约束 oe的setup。  另外,看起来,你的从机实现的时序图有些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机实现图哪里不对啊? 第一个时序图是我们要做的对标产品的说明手册上的。 我现在疑惑的是,我应该把我得芯片做成按这个约束走的吗? 还是要根据主机的信号来约束。

网友:
刚刚上班时候偷瞄的, 似乎没什么问题。。     约束是用func信号约束其他信号的input delay和outputdelay,即把func信号当时钟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今天跟前端设计讨论了一下,基本搞清楚了,就用func做时钟,来卡其他信号的输入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