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后防电路对于寄生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cadence后防过程中,提取出的寄生电容电阻等参数造成电路本身的性能发生变化,那后防对寄生的处理的可信度是多少?求大神

网友:
寄生有systematic部份 e.g. metal-substrate capacitance
但亦有random 部份, 像corner 那樣
要有經驗 才能容易取捨design margin

网友:
标题

基本可靠,应该八九不离十
如果离预期太远,就要先去分析extraction对不对,然后再看看layout有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不相信它,那你提了干嘛,你不信后仿你能信谁呢。准不准是TCAD的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说一下,你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很多人不准,其实是自己没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频率40M,内部信号会达到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