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天线效应, Maximum ratio of MET4 area

楼主(2015-10-22):
DRC错误:天线效应, Maximum ratio of MET4  area to connected GATE area.......400.

求助高手,这个DRC错误怎么处理啊??

谢谢啦~

网友:
change metal layer or add 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啦~请问如何改变布线的层啊?

网友:
找到那个net 删掉重新绕线。。。如果你不想手工改层

网友:
手动改就换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需要加 天线效应 二极管,谢谢,已经解决啦,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