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我用hspice2010和2014跑demo文件夹里的示例,resistor和opamp都试了,失败。
以下是部分信息:

Parsing 'aa.va'
Parsing include file '/home/zhangzimou/software/Hspice/synopsys/hspice2014/hspice/include/disciplines.vams'

End of pVA compiling on Thu Oct 22 20:34:07 2015    GTM/In-use: 0.5000/0.4590 MB

End of build pVA DB on Thu Oct 22 20:34:07 2015    GTM/In-use: 1.3750/1.3227 MB

*pvaI* Module (aa): 2 unexpanded port, 0 init, 1 behav, 1 contrib, 11/0 expr(s)
*pvaI*        No DIS, 0/0 afCount, 0 MT, dlg
*pvaI*        1 const-G and 0 const-C, No switchBranch, 22 bypassOpt
*pvaI*        generated 0 flow node(s) during compilation.
**error** Failed to read Verilog-A file, see 'aa.valog' file for details.
  **error** (aa.sp:2)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 job aborted

以下是valog里的部分信息:

*pvaI* Module (aa): 2 unexpanded port, 0 init, 1 behav, 1 contrib, 11/0 expr(s)
*pvaI*        No DIS, 0/0 afCount, 0 MT, dlg
*pvaI*        1 const-G and 0 const-C, No switchBranch, 22 bypassOpt
*pvaI*        generated 0 flow node(s) during compilation.
*pvaE* pVA created an intermeidate Bad C code from Verilog-A module

*pvaE* Bad C code detected by gcc

*pvaE* See details in aa.pvadir/pvaRTL.log,

*pvaE* 1. Contact system admin to install /usr/lib/crti.o
*pvaE*       If error message '/usr/bin/ld: cr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va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in pvaRTL.log

*pvaE* 2. Run 64-bit platform or contact system admin to install /usr/include/gnu/stubs-32.h
*pvaE*       If error message '/usr/include/gnu/stubs.h:7:27:'
*pvaE*       fatal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pvaE*       make: *** [all] Error 1

*pvaE* 3. Rerun with 'setenv PVA_GCC_FLAGS_O0 1 or setenv PVA_GCC_FLAGS_G 1'
*pvaE*       If error message 'gcc: Internal error: Segmentation fault (program cc1)', or
*pvaE*                        'gcc: Internal error: CPU time limit exceeded (program cc1)'

*pvaE* If error messages do not show,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Inc.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请问是哪里出错了?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usr/include/features.h:374:25: fatal error: sys/cdef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o compile 32 bit binaries on 64 bit Linux version, you have to Install libx32gcc development package and 32 bit GNU C Library
try this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32gcc-4.8-dev
and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6-dev-i386

还要安装这个g++-multilib

网友(2015-11-26):
感謝!安裝此 package 後 library 的問題即解決

會現一個小錯:找不到 crti.o
再執行這一行就可以了:
LIBRARY_PATH=/usr/lib/x86_64-linux-gnuLIBRARY_PATH
export LIBRARY_PATH

网友(2017-12-07):
感谢二位分享经验,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照着安装了一下,已解决。

ps. 你那句命令里有个符号自动变成表情了,囧

LIBRARY_PATH=/usr/lib/x86_64-linux-gnu:$LIBRARY_PATH

export LIBRARY_PATH

另,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帖子:
https://askubuntu.com/questions/251978/cannot-find-crti-o-no-such-file-or-directory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6329887/compiling-problems-cannot-find-crt1-o

网友(2018-01-23):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verilog-a的学习资料,刚刚接触这个,求分享,326352827@qq.com,这是我的邮箱,非常感谢

网友(2022-03-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usr/include/features.h:374:25: fatal error: sys/cdef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o  ...

老哥,新手求问你用的是linux版的hspice吗

网友(2022-09-02):
大佬你好,请问在用windows系统上的hspice的时候,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需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4-09-12):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