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模拟版图设计中,为什么不允许使用单孔

楼主(2015-10-22):
求解答

网友:
via在做的时候有一定的fail概率,打两个via比较安全。只有两个都fail的时候才会工作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i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孔电阻大

网友:
单孔不可靠,两个保险一点

网友:
1.单孔的话,接触较少,相应的电阻增加,会导致模拟信号的衰减2.单孔在工艺上会有fail率,双孔比较保险,在深亚微米工艺时,无论数字还是模拟都不允许单孔的出现!

网友:
6楼说的就是原因,第二个原因的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这只是为了保证做出来万无一失,你要是相信工艺,理论上单孔也没多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il 失败

网友:
   digital standard cell里单孔还挺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真的用过深亚微米的工艺?我很怀疑。如果有,你去看看数字的单元库的版图。 不知道不要乱说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很多数字的标准单元都只用一个接触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