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放大器前端电路疑问

楼主(2015-10-23):
最近看到一个Sensor前端的架构如图,http://imgur.com/ZD39Mvi我有几个疑问请教各位前辈,我的理解是这个z开关是用来定义运放输入DC位准,

我的疑问是设计上能确保运放输出不会因为Offset而饱和掉吗?
有Offset可以接受,但是会不会因为Offset太大,即使z开关接上,输出一样饱和到Vdd

另一个问题是z开关接上之后,这个电路变成一个Open Loop,速度其实是慢的,这是否合理?

其实我有想过是不是只要归零一次就好了,不过后来觉得应该是因为温度等
各种因素可能导致共模位准偏掉,一直归零就可以把共模慢慢拉回来,
如果是因为温度就合理,因为反应速度慢无妨(数ms)

最后一个疑问是仿真时上好像是开关没做好(用理想开关就没问题),会导致Offset越来越大,有专家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