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调频调相锁定的过程

楼主(2015-10-23):
PLL调频调相锁定的过程频率是连续变化的还是阶跃变化的?
想不明白求
求指点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习,这个频率变化要看oscillator类型吧,如果是VCO是连续的变化,DCO就是离散的变化

网友:
只要有电容电感在就一定是连续的,只是快跟慢的问题,就像方波也是有斜率的一样。

网友:
取决于控制频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