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楼主(2015-10-23):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bj7  IS
PORT (A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Y :  OUT STD_LOGIC ) ;
END ;

ARCHITECTURE BEHAVE OF bj7 IS
SIGNAL YI : STD_LOGIC ;
BEGIN
      PROCESS(A)
      VARIABLE TEMP : INTEGER ;
      BEGIN
        TEMP := 0 ;
        FOR I IN 0 TO 6 LOOP
           TEMP :=TEMP + A(I);
        END LOOP ;
        IF TEMP > 3  THEN
         YI <= '1' ;
        ELSE
         YI <= '0' ;
        END IF ;
      END PROCESS ;
      Y <= YI ;
END BEHAVE ;

Error (10327): VHDL error at bj7.vhd(20): can't determine definition of operator ""+"" -- found 0 possible definitions

网友:
19行的A(I)改为A[I]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搞错了,Verilog和VHDL弄混了

网友:
A(I)为STD_LOGIC; TEMP为 INTEGER ,类型需要转换吧。

网友:
修改成  TEMP :=TEMP + conv_integer(A(I downto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