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 rhel6.5 ic616打开license.dat 显示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5-10-23):
如图所示,换了一个license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哪儿出了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缺库什么的,例如ksh, csh ...

网友:
应该是使用方法不对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2# YULONGUTK 不好意思,才看到。我也是按照人家的教程装的,库应该装的差不多了

安装库截图

安装库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准备尝试一下ic5141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有个redhat-lsb之类的库,缺了话lmgrd会报错。
我以前装还很顺利,现在也是老出问题。搞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被搞得都头大,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