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cs lib 和cdb lib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23):
什么时候用到ccs lib ,什么时候用到cdb lib 呢? 他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网友:
ccs是synopsis 的先进lib,65nm以下推荐使用
cdb是cadence的noise db,ets需要这个做分析,两个没任何关系,

网友:
3楼正解,补充一些,目前工业界的噪声数据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cadence公司2000年的cdB库,另一个是synopsys在2006年的ccsm的外延.lib库。与.lib时序库ASCII格式相比,CBD噪声库采用二进制的数据形式,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每个单元的输入噪声限值,Vds-Ids传输曲线,单元端口的电容值。

网友:
另外CCS composite current source model用于65nm以及以下,NLDM non-linear delay model 用于90nm及以上,ECSM是cadence使用的library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