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版图小白...求教!!

楼主(2015-10-23):
Cadence Virtuoso与Cadence IC是什么关系?后端版图一般用到什么软件?

网友:
Virtuoso是画版图的,手动的

网友:
后端有两套软件:cadence 和synopsis
Cadence的:encounter  eps ets conforml extract  然后做验证会用到calibre. 还有一些其他软件
Synopsis的:不太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nopsys 最主要的工具就是DC 也就是Design Compiler  和ICC IC Compiler  还有 PT primar time  (感觉拼的不太对)和NT  nanotime,以及配合pt和nt使用的抽取寄生参数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后端版图的工作要注重哪方面的计算?微电子器件方面的计算要掌握多少?有什么书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