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失效实例,分析与解决

楼主(2015-10-23):
助各位高人
我需要一些关于ESD的资料,主要是关于ESD的失效实例,分析和解决,最好是比较偏向于LAYOUT的,谢谢

网友:
版图上的技巧,fab 的design rule 上都有交待,特别是tsmc 的文件,大部分都说明的很清楚。
至于失效案例,你可以读一下底下这篇论文 :
"ESD failure mechanisms of analog I/O cells in 0.18-μm CMOS technology"
Ming-Dou Ker .etc.
IEEE Transactions on Device and Materials Reliability.
Year: 2006, Volume: 6, Issue: 1
Pages: 102 - 111, DOI: 10.1109/TDMR.2006.871414
Cited by: Papers (7)

网友:
多看paper多做片子,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不过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说到的那份论文我已经看到,其中最开始就说到的positive-to-VSS(PS-mode) or the negative-to-VDD (ND-mode),想问一下是什么,能不能麻烦你说明一下,这个地方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基础知识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