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系cadence仿真PA时输入信号的设置问题(E类PA)

楼主(2015-10-23):
如题,在PA的PSS仿真的时候,输入需要定义一个port然后设置输入信号的波形,要是仿真E类PA,则需要输入一个方波开关频率信号,好想没法定义开关信号,如果用pwl的话,那么就无法实现扫频了(只有周期变量,而且固定的),请问下,这里输入要定义一个频率可调的方波该如何做,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仿class-E PA的pss方法,多谢!

网友:
为什么无法扫频,印象中你pss仿真时,频率要选择by name就可以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么,给个建设性意见也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频只能是基频的整数倍,无法设置一个带宽里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