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问FFT,计算信号能量bin的数目

楼主(2015-10-23):
仔细研究了一下MAXIM 的application note, 关于测试ADC的。

在对N-个数据做FFT处理后,他们有一段code来计算DC能量,信号能量,和和谐波能量。

这个span = max(round(numpt/200),5); 这里的200,和5是怎能来的?其实只是估算的一个值对吧。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DC = bin 1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
%Span of the input frequency on each side
span=max(round(numpt/200),5);
%Approximate search span for harmonics on each side
spanh=2;
%Determine power spectrum
spectP=(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
%Find DC offset power
Pdc=sum(spectP(1:span));
%Extract overall signal power
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
%Vector/matrix to store both frequency and power of signal and harmonics

网友:
理想非相关采样的sine波,频谱上只有一个峰,实际情况中频谱上的峰会展宽

1. 非rectangular的window影响
2. 由于phase noise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