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AD一般怎么调?

楼主(2015-10-23):
以前没调过,用的ADS58C48,设置测试模式,AD向FPGA发送测试码,如递增码或者棋盘数据,ChipScope采下来看到有噪声,该着手去哪些方面调试?查哪些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一看有回复,还以为有人指导

网友:
测试模式ok的话,可以给AD注入方波或者正弦波,看采集出来的波形如何

有噪声实在太正常了,只要是电路就有噪声,只不过需要看噪声是不是在容许的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测试模式不OK

网友:
test模式测试的是数据输出和FPGA接口部分的问题,如果不对的话,应该是ADC的数据输出和FPGA的采样时钟之间的建立保持时间不满足要求。建议先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请教您,用示波器怎么量这个时钟关系是否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四楼说对了,测试不对了话,有2点问题1 : 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你看一下这个片子需不需要FPGA进行短接电阻或者DCI等
2 :如果不是1的问题,可以调节AD的数据输出延迟,如果AD没有这个功能,那么调节clk的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采样时钟的沿变化前后,数据应该保持稳定,即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要求。一般要通过ADC的配置接口调节时钟或者数据延迟,使得满足这个要求。但是在FPGA片上布线也有延时,有时候还是大头,能到几ns,建议看看不同位数据线之间的布线延时。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FPGA里面这个延迟,你是指从数据输入管脚到第一级触发器D端的延迟吗?这个怎么找到呢

网友:
FPGA里面用锁相环把时钟相位调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你把FPGA踩到的数据传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搞定了,AD用了SNRBoost技术,调整了下参数,奇葩的是配了个超出其参数范围的值,好了,测试模式 工作模式采实际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整SNRBoost的系数就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奇怪的是,写的值在他的参数范围内不行,必须大于他的上限,而且跟关闭不关闭SNRBoost功能无关,必须改参数。实际采信号,MATLAB看频谱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