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并行算法是怎么实现的,甚是不懂啊,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10-23):
这是一篇论文上关于CRC并行算法的解释,实在有些看不懂,有没有大神能再详细的解释一下?论文名:一种CRC并行计算原理及实现方法
本人未能将文献下载下来,所以无法上传,只能截了各图
一种 CRC

网友:
收藏了,改天再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按照移位寄存器串行的,推导成并行的,例如2bit并行计算就是假设做两次串行计算,每个bit分别等于什么。   最简单的我们认为1bit并行计算(实际上就是串行),每个bit等于什么,下一步推导2bit,每bit等于什么。。。依次推导到8bit,就得到了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已经基本明白,还需要自己多推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