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什么情况下要加dummy器件?为什么要加dummy?

楼主(2015-10-23):
什么情况下要加dummy器件?为什么要加dummy?请讲的仔细一点!谢谢啦!

网友:
做成fingers的器件对匹配有要求的时候需要加dummy
由于工艺的非理想因素,边缘的器件和中心器件误差会比较大,加dummy的目的是为了让匹配的器件没有边缘器件

网友:
dummy保证每个器件的周围环境是一样的;否则的话工艺参数和其他内部器件不一样,当然是对这个不一致敏感的情况都需要加dummy

网友:
防止工艺偏差降低电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