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CS编译时提示 sh:filename: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楼主(2015-10-23):
我装的是centos6.5 32位系统,前面已经装了DC,能正常使用,这次装的是vcs_mx_vG-2012.09版本,VCS是32位的,安装成功,也破解了,可是编译就提示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bin/vcs1,最后显示:--- Stack trace follows:
sh: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bin/cbug-gdb-64/bin/gdb: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困扰了好多天,自己也做过很多努力,还是没有解决,望高手解惑,本人不胜感激,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付一定的酬劳。(如果有相同问题的同学,也可以相互交流,私信或者回帖我,算是交个朋友)实在是急,在线等。

现将启动VCS编译时的整个信息列出来:

[lee@localhost rtl]$ vcs +v2k counter.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G-2012.09 -- Sat Oct 24 03:46:40 2015
               Copyright (c) 1991-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Got SIGSEGV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bin/vcs1

During setup for compilation

Command line: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 "-Mcfl= -pipe -O -I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include " "-Mldflags= -melf_i386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lib/libvirsim.so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lib/libsnpsmalloc.so " -Msaverestoreobj=/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syslibs=/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 +v2k -gen_obj counter.v

--- Stack trace follows:
sh:
/home/lee/eda/synopsys/vcs/2012.09/linux/bin/cbug-gdb-64/bin/gdb: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Completed context dump phase
CPU time: .061 seconds to compile

网友:
记得这个版本的32bit在centos上有问题,请换64bit版本或者升级你的VCS

楼主:
回复 2# phoenixson 那用2013版的VCS对installer 和scl版本有要求么?(我用的scl是10.9.3版的,需不需要用更高版本的)还有license破解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的系统是32位的,如果装64位的vcs,会不会又存在兼容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那样是不可以,但是不明白你为啥安装32bit centos

楼主:
回复 5# phoenixson 刚开始学,没想那么多,听别人说64位的更吃硬件,所以就装32位的,不过今天自己摸索问题解决了,换了个2013版本vcs,装完后也是出现一堆问题,不过现在慢慢解决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吃硬件是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资源,资源不够时你就知道32bit的局限性了

网友(2016-05-3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32位的,后面到软件很多只有64位的。

网友(2016-10-13):
我的是装好了可以用,过一阵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中间我也没有改过什么。把虚拟机的所有文件拷到另一台电脑试试就可以了。也不知道为啥。楼上可以试试换个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