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将lib文件转换成db文件?

楼主(2015-10-23):
为什么将lib文件转换成db文件?

网友:
没有记错的话,记得俩个一个是旧的数据格式,另外一个是新的数据格式,都是存时序信息的。

网友:
read_lib mylib.lib
write_lib mylib.db

网友:
一个是文件小,读入速度快,节省空间,还有加密的考虑

网友(2020-03-04):
synopsys的工具只支持 .db文件,所以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