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状态机优势的疑问

楼主(2015-10-24):
小弟最近有个疑问,用verilog描述同样的功能可以用状态机实现也可以不用状态机实现(暂且称之为“散逻辑”),两者通常可以相互转化,但我不清楚两种设计方式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请知道的哥哥姐姐赐教,谢谢!

楼主:
追问:何时该用状态机?何时该用散逻辑?谢谢!

网友:
我觉得用状态机 清楚 好理解一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从性能、资源、功耗的角度分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分析过

网友:
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是总有些道路是布满荆棘的。

不论是从资源、性能等方面,还是逻辑清晰性、易维护性的方面考虑,状态机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状态机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描述,相当于是一种“世界语”,大家一看就懂;
其它方法也可以,但是显然都是“方言”。

网友:
LS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不过有相关的文章或书籍可以推荐我看看的吗?还是说这些是项目经验中的感受?

网友:
如果可以用“散逻辑”来写,说明状态机规模肯定不大,最终资源占用不会有太大区别的。
所以肯定用状态机。可读性、可维护性更好。

网友:
逻辑设计最好分为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不要分为状态机和所谓的“散逻辑”。能用时序逻辑实现的,就不要使用组合逻辑。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