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出现ICG的setup的违例,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4):
为什么ICG容易引人setup的violation

网友:
enable端是full clock path,而ck端是half path, 自然capture 就紧张了

网友:
在place的时候加余量修,cts的时候useful skew,实在不行只能拿掉该ic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ICGgroup的权重去优化,然后icg fanout加bound也是可以优化的吧?
除了这还有方法没呢?

网友:
加false pat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