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是提示input.scs NMOis an instance of undefined model n18

楼主(2015-10-24):
刚开始学cadence ic,安装了一个smic18mmrf工艺库,画完电路图,然后仿真的时候出现input.scs NMOis an instance of undefined model n18,按照网上的教程把CDS_Netlisting_Mode设置为Analog,利用的命令是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然后,还是报同样的错误,我看了一下我的setup->model library是空的,我不知道怎么导入,是不是没有导入model library的原因。有知道的话,请告诉我导入的方法我的smic18mmrf工艺库安装路径是/hme/user/smic_018/smic18mmrf.
这是我的setup->model library的图片

网友:
browser找到相应文件,选择相应section。smic应该是XX.lib section选mos_tt,有其它类型的元件就添加该类型的模型,如有bjt就 section再添加一个bjt_tt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smic_018目录下的smic18mmrf安装文件,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se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在model或者spicemodel中有.lib文件,添加那个文件就对了,记得添加相应section,其中如果有.mdl文件应该是被包含在.lib中的不用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models->spectre里面有三个.lib文件,我都添加了,section写的是mos_tt,

但又报新的错误: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models->spectre目录下,找.scs文件,添加到model library中,section在.scs文件中应该有写。建议你先看一下.scs文件,一般在前面注释里面有section的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去scs文件里面查看section是怎么定义的,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pdk中直接是用的tt,ff,ss等,不同的pdk定义可能不一样,根据你用的pdk来查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新的错误我印象中好像是仿真器的版本问题。具体你看报错的log,然后mmsim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2018-03-18):
回复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的section也是tt,ss,ff这些,然后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的

网友(2018-09-19):
同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4-04):
楼主input.scs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0-03-04):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04):
"input.scs" 12: 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ch.
TMSC 0.18
解决方法:Spectre界面→Setup→Model Library→选择仿真库文件 xxx_usage.scs,section选xx.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