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 up violation修复

楼主(2015-10-24):
请教下大家,在做block的dct 综合时, 发现有很多clk路径的set up violation ,周期8ns,最大set up violation是0.64ns,已经单独将这部分作为新的path group ,并设weight优化了,然后用user ful skew 优化,发现没什么变化,报timing发现violationg中的寄存器间是有路径的,导致userful skew没多大用,接下来该怎么优化呢?嗯,dct中很多drc是不是要修干净,inreg和outreg可以不管吧,谢谢

网友:
周期8ns,违规0.64,可以往后(PR)做了。compile_ultra -incr一两次效果会好点。2013版本drc是修不干净,需要在最后跑一步compile_ultra -incr -only_design_rule。2014以后没有这个问题,最好把compile_final_drc_fix这个变量打开(Runtime换QoR)。

btw,你把全局最差的路径作为新的path group,这没有问题。但不要把它的weight改大,会有反效果。(只能把非最差的group的weight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回答的真详细,知道了,非常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