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ex-II 配置回读问题

楼主(2015-10-24):
想通过SelectMAP方式回读Virtex-II的配置存储器,遇到一些问题,想请问大神。(1)手册说回读捕捉要在设计中实例化名字为 CAPTURE_VIRTEX2这个库原语,下图为我实例化的库原语,不知道对不对。
(2)手册说,回读过程发送完SHUTDOWN序列(30008001h,0000000B为SHUTDOWN指令)后,DONE信号会变低,回读完成后,再变高,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观察,DONE信号一直为高电平,不知道为什么,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回读idcode和cor等配置寄存器done不会下去,也不用shutdown,回读配置存储器是读一串还是一帧?回读一串貌似也不用CAPTURE_VIRTEX2,不过我着没有vii的手册也不好说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读的是配置存储器,不是单独的寄存器。我想回读整个配置帧,用的是Virtex-II XC2V40,一共10530个32位格式字,手册说尽量避免使用active模式回读,而且手册也是采用SHUTDOWN方式回读,整个配置回读序列手册也有,上面逻辑分析仪采集到的端口数据就是按照手册发送的。因为回读的整个存储器,所以要先把配置状态存起来,就要用到CAPTURE_VIRTEX2。下图为手册关于CAPTURE_VIRTEX2的说明。谢谢你了,能帮忙看看么~弄了好久了,上次好不容易用SelectMAP配置进去,这次要再读回来。。。  下面是用SHUTDOWN方式回读的步奏,在SHUTDOWN序列完成后,DONE应该变低,但是一直不变化。。

楼主:
Virtexii 用户指南.pdf (9.67 MB, 下载次数: 22 )

楼主:
没人了解这个东西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不需要用CAPTURE_VIRTEX2那个是回读寄存器用的,你看看你生成bit文件时有没有将配置端口persist,如果没有,配置端口在配置完成后会变成用户IO就不能在回读了,你去检查下生成码流的设置,是否使能回读,和persist

网友:
要注意

要注意

楼主:
回复 9# holliwood 你好~非常谢谢你能帮我看看这个,特别感激!!
security和persist都在iMPACT中设置了,如下图:

.bit文件中控制寄存器CTL中persist位也是yes,如下图,CTL寄存器为00000008,

上次你跟我说了读寄存器,后来我试着读寄存器中的数据,读出来有点小问题,第一个是IDCODE寄存器,用的是XC2V40,ID寄存器应该读出0x01008093,但是我只读出来008093这些部分,如下图:

第二次读COR寄存器,应该读出来0x22843FE5,但是读出来843FE5,如下图:
下图为bit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忙了!!万分感激~~我在试一试不用这个库原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问下,最后SelectMAP数据端口保持F9,会不会是进入到ABORT中断了。我试了一下不用那个原语,采用SHUTDOWN方式,感觉回读过程中FFFF后面的00应该是读出来的配置数据,但是接着就是F1F1,F9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出现这样情况,我在想是不是产生ABORT了?

楼主:
我用iMPACT回读STAT寄存器发现Decryptor security set : 1,这个是安全设置么?一直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两幅图上的波形要干什么没看懂,但是感觉像是重写IDCODE,回读全部的配置码流安装手册上的码流替换掉要读的长度就行了,你也可以试一下别的CCLK时钟,我们仿真用的是周期是38.4ns的时钟。你调下CS_B和RDWR_B试试

网友:
另外,你要注意下busy信号,如果busy信号变高或者不定态就不要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楼的波形看不懂你要干什么,你要写IDCODE? 回读流程和码流还是按照手册上的码流来,计算好回读的长度,要主要busy信号,同时要注意下CS_B和RDWR_B和CCLK的关系,有条件可以换个CCLK的时钟频率,我们仿真用的是38.4ns的ccl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在看看能不能把busy信号读出来,谢谢帮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楼的发送序列是按照.rbb文件的顺序来的,.rbb是回读文件,所以试了一下.rbb中的命令,首先发送器件ID码,然后发送shutdown,接着就跟手册上面的差不多,主要区别就是在同步字后面多发送一个ID码,其他回读序列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回读长度设置不对会不会对回读产生影响,手册回读长度写的是0x480222FA,但是我算了下这不是10530个32字,应该是0x48002922,而且.rbb文件中发送的也是0x48002922,所以我发送的基本都是0x48002922。我把回读出来的数据存放在SRAM中,因此回读计数设置的是21060个16位数据,接收完21060个16位数据就停止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再把时钟换一下试一试。由于制作电路板时候没有把BUSY信号弄出来,因此看不了BUSY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根据器件计算FDRO Read Length = (words per frame) x (frames to read + 1) =26x(404+1)=10530 = 0x2922,
,不能用rbb配置,配置最好按照手册上的时序流程和顺序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根据计算来。我今天把时钟频率改了下,用你说的时钟,之后也试了其他的时钟频率,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还是出来一样的结果。我其实很想观察BUSY信号,但是没有分配引脚出来,不好观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送的命令序列我都是按照手册和rbb两种各来一遍,不过还是主要以手册的命令顺序为主。rbb只是辅助试一试。

网友:
rbb和rbd是用来和回读数据比对用的吧

网友:
busy可以飞个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是用来进行回读比较的,所以我觉得rbb文件中发送的命令也应该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XC2V40是采用BGA封装的,引脚什么的都连不出来。。

楼主:
没思路了,觉得该注意的都已经注意, 现在看看能不能把时序约束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没有其他什么还要注意的地方呢。我是用Altera的FPGA作为控制器,控制SelectMAP端口的读写,CCLK用的PLL分出来的频率,也没有进行时序的约束,出现好多关于时序的警告,
感觉还是回读时序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这个就帮不了你了,我只做过仿真,你约束试试看吧,按照手册上来肯定可以弄出来,部门有做过selectmap回读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的,谢谢你啦,已经帮了很大忙了~我自己在琢磨琢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父~你好,我回读几个寄存器时候,虽然读出来数据不完整,但是也读出来部分了,见11楼寄存器回读。既然可以读出来寄存器,那么是不是说明我的读写时序应该是没问题呢?

网友:
我觉得你busy cs_B和RDWR没处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读写信号和时钟没有处理好,昨天我把时钟延迟20ns后,读出来了1407个32位格式数据,但是后面就读不出来了。
读出来1407个数据后面又是变成F9。。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下面的回读时序图,是一个CCLK写一个8位数据还是两个CCLK写入一个8位数据。今天刚发现好像一个CCLK对应一个4位数据。

网友:
一个CCLK对应一个8位数据,从仿真图上看配置用的是上升沿,读出数据是下降沿,你的读出的帧长和要读的长度设的算的对不对,而且你图上的那个2000貌似不太对,一般不是NOP 2000000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clk_rb是clk_4MHz延迟20ns后的时钟,clk_rb作为端口的CCLK用来配置数据,clk_4MHz是用来控制从ROM中读取配置命令以及CS_B和RDWR_B。35楼的2000数据是回读的数据,不是发送的NOOP,是配置存储器中的数据。我想在配置命令稳定时候用上升沿触发,所以把clk_4MHz延迟20ns,等数据保持稳定了,再用时钟写命令数据。虽然读出来好多数据,但是读到一半就出错,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要读出10530个32位格式字,计算的应该没问题,发送的是48002922,可是现在只能读出来1500多个32位格式字,与rbb文件比对过,读出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现在想不明白,既然已经开始读数据了,而且也读出来1500多个,中间是什么原因导致回读过程中断了?

网友:
回读数据与rbd比较吧,这个错误过程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啦~帮了这么多~我在琢磨琢磨,应该就是时序不准,逻辑分析用高频采样时钟后,看到有好多一开始没有发现的问题,感觉应该要弄出来!!

网友:
恭喜,共同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弄弄应该可以,谢谢了哈~

网友(2017-08-12):
你好,我想咨询SelectMap配置回读的问题~不知是否看得到

网友:
我想问一下回读出来的数据怎么判断是否正确呢,文档上说了两种方法 可是我没有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回读出来的数据怎么判断对错吗,我看手册上有说一些文件的比较,但是没有看太懂。

网友(2017-12-12):
我也再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