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Matlab里的算法代码翻译成Verilog呢?

楼主(2015-10-24):
有没有参考资料之类的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写verilog代码应该不需要我们去理解算法, 有没有看着算法代码就能翻译成RTL电路的方法论呢?求大神指教,Thx

网友:
不理解算法,你怎么写代码

网友:
只写代码不考虑应用背景,那仅仅是代码操作工而已,只有熟练和不熟练的区别;

现在有很多厂商确实在研究c2verilog之类的东西,但是离大规模实用化恐怕道路还比较漫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是学生。 就是老师跟我说做数字IC前端的工程师们应该不会所有算法都理解得通透才去写代码, 就是应该有算法的代码在Matlab里写好了, 然后工程师拿到Matab的代码以后能直接翻译的。

网友:
还是要理解功能需求的,这不是纯粹的语言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