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调试过程中,温度并不能读出来,这是我的程序,能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5-10-24):
module szwd(HEX0_D,HEX1_D,HEX2_D,HEX3_D,HEX4_D,clk,one_wire ,HEX6_D,HEX7_D ,sw1_n,sw2_n,sw3_n);
input clk;
input   sw1_n,sw2_n,sw3_n;
inout one_wire;
wire[15:0]
temperature;

reg
[32:0]
count1;

reg
cn1,cn2;

reg      [15:0]temp;
output
[7:0]
HEX0_D,HEX1_D,HEX2_D,HEX3_D,HEX4_D,HEX6_D,HEX7_D;
reg
[7:0]
HEX0_D,HEX1_D,HEX2_D,HEX3_D,HEX4_D,HEX6_D,HEX7_D,xiaoshudian,gewei,shiwei;
reg rst_n;
reg [19:0]cou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20'h80000)
       begin
       rst_n<=1;
       count<=count+1;
       end
    else if(count<20'h8ffff)
       begin
       rst_n<=0;
       count<=count+1;
       end
    else
       rst_n<=1;
end

reg [5: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nt <= 0;
  else
    if (cnt == 49)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reg clk_1us;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lk_1us <= 0;
  else
    if (cnt <= 24)
      clk_1us <= 0;
    else
      clk_1us <= 1;

reg [19:0] cnt_1us;
reg cnt_1us_clear;
always @ (posedge clk_1us)
  if (cnt_1us_clear)
    cnt_1us <= 0;
  else
    cnt_1us <= cnt_1us + 1'b1;

parameter S00     = 5'h00;
parameter S0      = 5'h01;
parameter S1      = 5'h03;
parameter S2      = 5'h02;
parameter S3      = 5'h06;
parameter S4      = 5'h07;
parameter S5      = 5'h05;
parameter S6      = 5'h04;
parameter S7      = 5'h0C;
parameter WRITE0  = 5'h0D;
parameter WRITE1  = 5'h0F;
parameter WRITE00 = 5'h0E;
parameter WRITE01 = 5'h0A;
parameter READ0   = 5'h0B;
parameter READ1   = 5'h09;
parameter READ2   = 5'h08;
parameter READ3   = 5'h18;
reg [4:0] state;

reg one_wire_buf;
reg [15:0] temperature_buf;
reg [5:0] step;
reg [3:0] bit_valid;

always @(posedge clk_1us,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one_wire_buf <= 1'bZ;
    step         <= 0;
    state        <= S00;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S00 : begin
              temperature_buf <= 16'h001F;
              state           <= S0;
            end
      S0 :  begin
              cnt_1us_clear <= 1;
              one_wire_buf  <= 0;
              state         <= S1;
            end
      S1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500)
              begin
                cnt_1us_clear <= 1;
                one_wire_buf  <= 1'bZ;
                state         <= S2;
              end
            end
      S2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100)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3;
              end
            end
      S3 :  if (~one_wire)
              state <= S4;
            else if (one_wire)
              state <= S0;
      S4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400)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5;
              end
            end
      S5 :  begin
              if      (step == 0)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4)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5)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6)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7)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8)       // 0x44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9)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0)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1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2)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3)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4)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15)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6)
              begin
                one_wire_buf <= 1'bZ;
                step         <= step + 1'b1;
                state        <= S6;
              end

              else if (step == 17)      // 0xCC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8)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9)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0)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one_wire_buf <= 0;
              end
              else if (step == 2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2)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3)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4)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5)      // 0xBE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6)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7)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8)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9)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0)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32)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 ?????,??S7,???????
              else if (step == 33)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S7;
              end
            end
      S6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750000 | one_wire)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0;
              end
            end

      S7 :  begin
              if      (step == 34)
              begin
                bit_valid    <= 0;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5)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6)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7)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8)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9)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0)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1)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2)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3)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4)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5)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6)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7)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8)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9)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50)
              begin
                step  <= 0;
                state <= S0;
              end
            end

      WRITE0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one_wire_buf  <= 0;
              if (cnt_1us == 80)
              begin
                cnt_1us_clear <= 1;
                one_wire_buf  <= 1'bZ;
                state         <= WRITE00;
              end
            end
      WRITE00 :
              state <= S5;
      WRITE01 :
              state <= WRITE1;
      WRITE1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one_wire_buf  <= 1'bZ;
              if (cnt_1us == 80)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5;
              end
            end

      READ0 : state <= READ1;
      READ1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one_wire_buf  <= 1'bZ;
              if (cnt_1us == 10)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READ2;
              end
            end
      READ2 :
            begin
              temperature_buf[bit_valid] <= one_wire;
              state                      <= READ3;
            end
      READ3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55)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7;
              end
            end

      default : state <= S00;
    endcase
  end
end
assign one_wire = one_wire_buf;

wire [15:0] t_buf = temperature_buf & 16'h07FF;
assign temperature[3:0]   = (t_buf[3:0] * 10) >> 4;
assign temperature[7:4]   = (t_buf[7:4] >= 10) ? (t_buf[7:4] - 10) : t_buf[7:4];
assign temperature[11:8]  = (t_buf[7:4] >= 10) ? (t_buf[11:8] + 1) : t_buf[11:8];
assign temperature[15:12] = temperature_buf[12] ? 1 : 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temp[15:0]=temperature[15:0];
  begin

   case(temp[15:12])

  0: HEX4_D<=8'b11000000;

  1: HEX4_D<=8'b11111001;

  2: HEX4_D<=8'b10100100;

  3: HEX4_D<=8'b10110000;

  4: HEX4_D<=8'b10011001;

  5: HEX4_D<=8'b10010010;

  6: HEX4_D<=8'b10000010;

  7: HEX4_D<=8'b11111000;

  8: HEX4_D<=8'b10000000;

  9: HEX4_D<=8'b10010000;

endcase

case(temp[11:8])

  0: HEX3_D<=8'b11000000;

  1: HEX3_D<=8'b11111001;

  2: HEX3_D<=8'b10100100;

  3: HEX3_D<=8'b10110000;

  4: HEX3_D<=8'b10011001;

  5: HEX3_D<=8'b10010010;

  6: HEX3_D<=8'b10000010;

  7: HEX3_D<=8'b11111000;

  8: HEX3_D<=8'b10000000;

  9: HEX3_D<=8'b10010000;

endcase

case(temp[7:4])

  0: HEX2_D<=8'b11000000;

  1: HEX2_D<=8'b11111001;

  2: HEX2_D<=8'b10100100;

  3: HEX2_D<=8'b10110000;

  4: HEX2_D<=8'b10011001;

  5: HEX2_D<=8'b10010010;

  6: HEX2_D<=8'b10000010;

  7: HEX2_D<=8'b11111000;

  8: HEX2_D<=8'b10000000;

  9: HEX2_D<=8'b10010000;

endcase

case(temp[3:0])

  0: HEX0_D<=8'b11000000;

  1: HEX0_D<=8'b11111001;

  2: HEX0_D<=8'b10100100;

  3: HEX0_D<=8'b10110000;

  4: HEX0_D<=8'b10011001;

  5: HEX0_D<=8'b10010010;

  6: HEX0_D<=8'b10000010;

  7: HEX0_D<=8'b11111000;

  8: HEX0_D<=8'b10000000;

  9: HEX0_D<=8'b10010000;

  endcase

  case(xiaoshudian)

  0: HEX1_D<=8'b10111111;

endcase

case(shiwei)

  0: HEX7_D<=8'b11000000;

  1: HEX7_D<=8'b11111001;

  2: HEX7_D<=8'b10100100;

  3: HEX7_D<=8'b10110000;

  4: HEX7_D<=8'b10011001;

  5: HEX7_D<=8'b10010010;

  6: HEX7_D<=8'b10000010;

  7: HEX7_D<=8'b11111000;

  8: HEX7_D<=8'b10000000;

  9: HEX7_D<=8'b10010000;

endcase

case(gewei)

  0: HEX6_D<=8'b11000000;

  1: HEX6_D<=8'b11111001;

  2: HEX6_D<=8'b10100100;

  3: HEX6_D<=8'b10110000;

  4: HEX6_D<=8'b10011001;

  5: HEX6_D<=8'b10010010;

  6: HEX6_D<=8'b10000010;

  7: HEX6_D<=8'b11111000;

  8: HEX6_D<=8'b10000000;

  9: HEX6_D<=8'b10010000;

endcase

end

end

reg[2:0] key_rs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key_rst <= 3'b111;
    else key_rst <= {sw3_n,sw2_n,sw1_n};

reg[2:0] key_rst_r;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rst_n) key_rst_r <= 3'b111;
    else key_rst_r <= key_rst;

wire[2:0] key_an = key_rst_r & ( ~key_rst);

reg[19:0]  cu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unt <= 20'd0;

else if(key_an) cunt <=20'd0;
    else cunt <= cunt + 1'b1;

reg[2:0] low_sw;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low_sw <= 3'b111;
    else if (cunt == 20'hfffff)

      low_sw <= {sw3_n,sw2_n,sw1_n};

reg  [2:0] low_sw_r;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rst_n) low_sw_r <= 3'b111;
    else low_sw_r <= low_sw;

wire
[2:0] key=low_sw_r[2:0] & ( ~low_sw[2: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key[0])

begin

gewei<=gewei+1;

if(gewei==9)

begin

gewei<=0;

shiwei<=shiwei+1;

if(shiwei==9)

shiwei<=0;

end

end

if(key[1])

begin

  shiwei<=shiwei+1;

  if(shiwei==9)

  shiwei<=0;

end

if(key[2])

  begin gewei<=0;

shiwei<=0;

  end

if(count1==50000000) //1s

begin

count1<=0;

  gewei<=gewei+1;

if(gewei==9)

begin

gewei<=0;

shiwei<=shiwei+1;

if(shiwei==9)

shiwei<=0;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我用的DE2-115开发板,ds18b20的DQ线接的开发板IOD_26脚